[维修求助]
[求助]ipadair2 无法激活

楼主(2018-10-08):
国行全原机Wifi版拆无修,五码对,机子第一手是我拆的确认没动过的机子。客户描述还原所有设置以后就激活不了。用itunes,用爱思都刷过了!激活提示无法通过激活服务器,itunes上激活一插数据线就提示没检查到sim卡!可是这明明是wifi版,有没高手提示提示,琢磨了办天了搞不定实在头痛

网友A:
毛线都是扩容淘宝货,五码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线都是扩容淘宝货,五码不全

没遇过这种情况就别乱说!重写底层能搞定就不用来这里发帖了,我自己搞了半天写了三组码,wifi也换了,硬盘也换过了都不行!拿给两家同刚一开始信心满满说能搞定结果被打脸了。今天拿给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同行150搞定了!还边修边叼干说瞎鸡巴乱搞,说是苹果服务器根本就不认这个是已注册的设备。拿回来也看不出他修了哪里,只看到靠近电源的那块闪存屏蔽罩支架被剪开了。估计可能是换了一个电容或电阻或者某个小件。高手弄得手工难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