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X239H MCU

楼主(2018-10-08):
(图片)

网友(2019-04-18):
下来试试看,我这台用一下指示灯白色一闪一闪

网友A(2019-05-30):
你们如果有遇到logo亮了,然后不行了,开关无反应的,直接换3.3v的那个管,已经解决,两台了

网友(2019-08-24):
引用 网友A:
你们如果有遇到logo亮了,然后不行了,开关无反应的,直接换3.3v的那个管,已经解决,两台了

遇到一台一样问题 楼上能再详细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