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奇怪问题,看看有谁碰到过。

楼主(2018-10-08):
一台办公主机,华硕H61的主板,近期usb鼠标不能正常使用,换主板没解决,换电源没解决,后来发现那台主机换到旁边办公室,一切正常。搬回来就不行,这个就怪了,这个办公室有干扰?,重点是这办公室里还有4台电脑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下的说说你们的感想,谁碰到过这种怪问题。

网友:
应该是风水问题。。。。。。
其实就是USB接口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试,或者进入PE看一下USB口正常么?

网友:
usb接口有受潮吧,或者鼠标问题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鼠标问题,哪晕死了

网友A:
换一下插板呢,或者把电源插头换个位置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插板呢,或者把电源插头换个位置看一下

插板不换,从隔壁办公室插电过来就可以。晕死了,改换的全换了都没有好。另外发现50MA电流的鼠标可以用,100ma电流的就不行。

网友: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USB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