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主板开机要按F1,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18-10-08):
主板电池有电,也可以保存,开机主板滴滴两声。

网友A:
上面不写着吗 看不懂查查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写着吗 看不懂查查百度

百度了,还是不明白

网友:
拿锤敲两下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还是不明白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C:
有的开机提示要按F2恢复默认或者F1跳过,DEL设置这个界面,比如F1跳过去了  进系统后设置了时间日期,下次开机有很大几率会提示按F1,试着进BIOS  最后那项,设置默认,保存  试试

网友:
提示 CMOS 校验和出错,进 BIOS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看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
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更新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开机提示要按F2恢复默认或者F1跳过,DEL设置这个界面,比如F1跳过去了  进系统后设置了时间日期,下次开 ...

恢复默认值,还是不行,关机开机还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主板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BIOS的设置和时间等,更换电池并设置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bios可以关闭这个提示

网友:
Bios可以关闭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你跑下线路是不是那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1.BIOS电池电压
2.BIOS到RTC电路之间的电路
3.BIOS程序
4.BIOS本体。

网友:
bios可以屏蔽这个吧,可以选选择快速启动不自检,再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电池没电也是提示按(F1)

网友:
CMOS电池没有电了应该是,时间不准确导致的,你也可以把时间调准确,然后电脑关机之后不要给它断电

网友:
应该是要更换BIOS芯片 ,校验错误

网友:
给你个 终极解决大法。找个报废手机的 3000毫安的锂电池,直接焊在纽扣电池座上。5年之内,应该不会有啥提示了。

网友:
有批网吧机子也是这样 电池新换也不行

网友:
进bios设置就好了 把F1关了

网友:
进bioS把Fl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

网友:
CMOS校验出错,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自问自答也很有味道,估计是一个人,注册几个号,看看主板电池是否有电,有电的话,就设置一下保存就可以了,实在还不行那只能按F13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吧,刷个主机号就解决了、就一个ADMI文件、

网友:
吃点大蒜对着主板吃一口气就好了  哈哈

网友:
看看跳针的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进一下bios 然后保存退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