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无显示

楼主(2018-10-08):
联想E42-80无显示,刷了BIOS还是一样。键盘大写灯亮的

网友:
机器在保内,直接售后吧。屏,屏线,桥也要测一下呀。这应该是个独显的本吧。

网友:
                        独显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原厂bios     不然就是cpu了

网友:
楼主简短的一行字,我看完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检测主板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流程,你的流程你走完了吗?

网友:
你这是键盘灯亮屏不亮,应该去查屏线接口及其控制信号电路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
外接试试
排除上部由接口查起

网友:
外接呢,外接亮不亮,大小写灯亮着能切换么,按开关能关机么

网友:
是通病么?我这儿也有一台一样的,过保了,楼主的解决了没?

网友:
我的亮了,刷的bios.....现象和你的一样,刷的原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