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技术难题

楼主(2018-10-08):
接到一台小米note,开机自动进re,拆机测量音量加电压没有,对地值600多,比音量减和开机键都要高100多
我说说我的维修过程,我翘掉了和音量加相连的一个接地二极管和电容,故障没变,然后我看到直接去了pm8941,然后我又换掉了电源8941,结果……还是一样,对地值也还是600多,这种我在想,是不是电源要和u通讯,然后是u那边拉低了音量加呢,求大神指点一二……

音量加只去到pm8941,所以才没了思路,特来找大神求助,或者是有没有能告诉我cpu和电源通讯的音量加是哪个脚……
附上小米note的电路图 小米Note

网友A:
试试拆掉排线短接开机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拆掉排线短接开机点看看

我之前就是这样的情况,短接一点都不好使,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拆掉排线短接开机点看看

嗯,肯定是不用开机排线的,单主板测量的

网友B:
找正常主板对比下阻值,换字库试试

网友:
原来有个红米2A移动高配板,也是这种现象,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正常主板对比下阻值,换字库试试

没有正常的主板……为什么说和字库有关呢

网友C:
楼主,量过脚位上音量上和下之间的电压没有?如果电压正常,先在官网下线刷包,9008刷下机试试。不要总是怀疑自动进REC就是音量上或下信号被拉低,当系统有引导问题也会自动进R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量过脚位上音量上和下之间的电压没有?如果电压正常,先在官网下线刷包,9008刷下机试试。不要总是怀 ...

看描述了啦,就是没有电压,而且阻值也不对,所以才换的电源

网友:
是只有音量加键没有电压?还是加键和减键都没有电压。把PM8941重新装一下,或者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
接着往接口里面查啊………………

网友:
按正常来说有1.8V的电压的。高电平拉低有效~ 可以尝试别处借个1.8V给它试试~

网友(2018-11-11):
为什么我看过的图纸,大部分的音量键都是过保护管,然后直通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