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无触摸,背光阴阳屏维修。

楼主(2018-10-08):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来迅维学习已经快40天了,从刚开始的啥都不会,到现在在老师指导下能独立维修一些毛病。感谢我们的徐老师,万老师,苏老师。
言归正传,今天早上从老师那拿到一个故障板,开机一开,电流正常跳变,我心想,不会这么倒霉是个好板子吧,我可是要学习的人。。哈哈。容我装个逼。屏幕正常开起来之后,发现触摸不灵,开机阴阳屏。干吧。先修触摸不灵,一般6p的通病是黑触摸M1角断线导致,那就先拆开看看吧,拆开发现之前被修过,飞过一条线。测量对地值也有,咋办,选择相信自己,自己先飞一根。飞完之后为了防止黑触摸也挂了,就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之后发现还不行。然后咋办,只能老老实实的测量电压,测完发现主触摸的1.8v 5.1v 副触摸的5.7v也都有,唯一有问题的是触摸屏的正压7-12v只测出来了3v左右。这条线路上就连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C2440。先干掉C2440干掉以后再测电压有10v左右了。开机测,发现触摸还有问题,既然供电都没问题,那就只有可能飞线没飞好,或者触摸坏了,拆掉从新飞线,开机测试ok。看来手工还得继续练啊

接下来继续修阴阳屏的,6p有两个背光ic,这个机器是右边暗,初步怀疑是右边背光ic坏,吸取修
触摸的问题,这次先测量,座子j2019 1 2 4 6 8 10角,发现对地值没问题,接下来怀疑没有升压,果然接屏测试后发现4角的电压只有4左右,按理说应该有10v以上,看电路图得知,4角连着一个电感fl2044  电容C2020等,测量这几个对地值正常,然后连着背光ic  u1580那就干背光吧,背光ic之前考试的时候就是一个难点,没想到这次维修竟然一次成功。哈哈。

接下来就是修好的机器啦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修机晚饭都不吃!理论扎实,手工过硬,鲁大湿666~

网友:
不错,学习效果挺明显嘛…………

网友:
转眼小白变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