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215lm00043 JRY-L1PTR-BV1 V2243WS 程序

楼主(2018-10-08):
同行送来的显示 器。故障为插上VGA灰屏或是不工作。TB买的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另外说下这款显示器要先拆后面的盖子 如图。然后在拆掉顶部的4棵螺丝、撬开框后要把液晶面板掀开 在拆下固定LED铁板的螺丝才能拿下所有驱动板。

网友(2018-11-27):
正在修这个。不想拆。液晶屏双面胶粘的

网友(2019-02-18):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不知道刷了这个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我的板号跟你的不一样 是SLB1PT-LV-B01的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2019-07-15):
我的不通电希望能行

网友A:
你们为什么发程序不发板号。屏号信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为什么发程序不发板号。屏号信息呢

文件名不是写着吗?

网友(2019-09-25):
我的是点开关键没反应 不知道 刷这个程序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