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LED46T28GPN液晶电视三无

楼主(2018-10-08):
接手上一台海信 LED46T28GPN故障是三无,拆机后发现保险已炸,检测发现20N60和两个0.2欧。R18,R19,R22这几个电阻均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请教,哪三个0402的电阻,你怎么知道是多少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哪三个0402的电阻,你怎么知道是多少欧呢?

有这台机器原理图, 我一起打包上传吧

网友:
海信LED40T28GPN_LED40T26GP_LED46T28GPN_LED46T26GP液晶彩电(2191板)主板图纸

海信LED40T28GPN_LED40T26GP_LED46T28GPN_LED46T26GP液晶彩电(2191板)主板图纸.rar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