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复一台联想G475 不触发

楼主(2018-10-08):
收货时候有一台联想G475  屏碎,硬盘内存已经算过价格了,剩下的60收的。看着外壳还凑合就收下了。
拿回来通电,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拆开看了下原厂标签还在。拆吧 应该好修

主板全貌

版号:LA-6755P

这是测量的结果,当然没有这么顺利,测量公共点没有电压,测量MOS管PQ301    5678脚有19V,123脚没有。
第4脚有23V,好吧   研究了一会儿保护隔离,没有思绪。后来换个思路猛地一测量 PU301  24脚   DCIN   没有电压。
电阻PR311 上面有19V下面没有,断电测量PU301   24脚对地短路了,拆了芯片不短路了,10欧姆电阻也击穿了。

拆下来的2个尸体。

PU301  接地脚和供电脚阻值只有7.

10欧姆电阻 无穷大。

换好后开机。电流跳变上去了。

外接显示了。装机

搞了一张屏幕,装系统 一切完好。收工

发完帖子也该下班了,最近天黑的早, 冬天钱越来越难挣了。希望明天 和以后生意火爆。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A:
拆了芯片不短路了,10欧姆电阻也击穿了。10欧姆电阻变成多少欧姆电阻了

网友B:
见到19V的没见过23V的,不降压还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芯片不短路了,10欧姆电阻也击穿了。10欧姆电阻变成多少欧姆电阻了

击穿了,无穷大了                                  如果不是这个电阻肯定就是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到19V的没见过23V的,不降压还升压了?

保护隔离的N  MOS  管 G极驱动电压就是接近25V的,据说是N管要完全导通  G极要大于D还是 S  4.5V才能完全导通,

网友C: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楼主生意怎么样

街道修路  冷淡淡的,一天连个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街道修路  冷淡淡的,一天连个人都没有。

这行不好干啊,得有量才赚的了钱
这行不好干啊,得有量才赚的了钱

网友E:
隔离保护不过的  很多都是 充电芯片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其实冬天不冷,而是行业冷,在好的技术没有发挥之地

网友F:
楼主捡个漏,不过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学习了

网友G:
,剩下的60收的 这下60元值了,不错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同感啊  楼主 天气和生意都越来越冷了。。心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保护不过的  很多都是 充电芯片哪里的问题

是的, 好久没有静下心维修了。该进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剩下的60收的 这下60元值了,不错

也没啥利润,配个32G +2G   一百块钱本了,在配个充电器和屏幕又是一百,成本260,不算手工   基本白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到19V的没见过23V的,不降压还升压了?

下次测量下保护隔离的MOS管 G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到19V的没见过23V的,不降压还升压了?

之前用软件翻译那个BQ24735芯片,这个芯片有一个基准电压6V ,在加上ACIN  19V,叠加后变成25V去驱动保护隔离的N  MOS 让其完全导通。  你下次遇到了注意测量下保护隔离MOS的G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捡个漏,不过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学习了

我相信我修好的都是运气好  哈哈,运气不好的都桥挂了直接装机收工

网友H:
同感啊  楼主 天气和生意都越来越冷了  不过楼主的技术很不错,生意一定火的不得了

网友:
楼主NB啊,,,很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p管截止的时候,g级经常是18v左右,这个23v还没有碰到过

但是这个P管  他就是23V多,我之前在三星上班时候  三星的保护隔离基本都是N管,G极 25V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感啊  楼主 天气和生意都越来越冷了  不过楼主的技术很不错,生意一定火的不得了

哎 现在电脑夕阳产业,修电脑赚的钱没有修唱戏机赚的多呢, 哈哈    现在比较喜欢修看戏机,换个接口15-20  五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p管截止的时候,g级经常是18v左右,这个23v还没有碰到过

这是我之前上班时候测量的数据,全部用的进口设备,你看那个ACDRV  25.6V。

网友J:
隔离保护不过 不好修的  有些   楼主换下来的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隔离保护不过 不好修的  有些   楼主换下来的是个什么芯片

ISL6251应该就是他,我给扔了   和一个10欧姆电阻

网友K:
60元收回来 修好了又赚几张红牛了   楼主 好赚啊

网友:
这个路走得还算平坦 .    技术给力不走弯路.的 .给力 .!

网友L:
大家生意怎么样,过了个十一,妈的,生意一下变得很冷清了~~~~不知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网友M:
从图上看两个场管都是P沟道的呀,应该是分压导通才对啊,这个23V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从图上看两个场管都是P沟道的呀,应该是分压导通才对啊,这个23V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文字说的可能有误,P勾到的  G极有23V导致完全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家生意怎么样,过了个十一,妈的,生意一下变得很冷清了~~~~不知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一个字 惨,怎么形容呢    吃煮水饺都不敢放香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60元收回来 修好了又赚几张红牛了   楼主 好赚啊

G475全好的  我才卖400-450.这个能赚一百多算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