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哪位朋友知道戴尔3420笔记本黑屏的故障啊?

楼主(2018-10-08):
朋友,给了一台戴尔笔记本3420,说是之前显示屏进过水,后来就黑屏了,让我看看还能不能修的,连接外接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的,仔细观察液晶屏幕是有显示的,就是灯管不亮了,问问,哪位朋友这个液晶屏的灯管驱动电路图的!谢谢!在网上找了没有看到这个液晶屏的电路原理图的!或者哪位朋友教教我如何维修的!谢谢?

网友:
换屏就好了 是屏坏了  修这种屏 一般都不需要图纸

网友:
应该液晶屏是好的,就是灯管驱动电路有问题的,没有相关的图纸,希望有图纸的大神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换屏吧,现在屏成本也不是很高了

网友:
呵呵   修这个不是主业   就是想折腾一下的

网友:
有大神指导一下么!谢谢!另外,这台笔记本的喇叭没有声音的,但是插耳机是有声音的!求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