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不开机,测开机针正常。

楼主(2018-10-08):
GA-H81M-S1不开机,测开机针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还是不触发

网友:
有待机,查给桥信号与桥返回信号,大致判断故障点

网友:
查南桥条件

网友:
好像要装cpu才会触发,坏了也会不触发

网友:
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A:
H81的PC主板有EC?,IO吧。好象笔记本才有,

网友:
还有几个触发 待机条件要查

网友:
不触发的班就按条件查呗。

网友:
查 EC   PCH的待机条件啊
查 EC   PCH的待机条件啊
查 EC   PCH的待机条件啊
查 EC   PCH的待机条件啊
查 EC   PCH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81的PC主板有EC?,IO吧。好象笔记本才有,

这个问题就不用磕了吧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啊。你都没有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不用磕了吧

哦,我只是路过,当我没说。也许是我知识浅,不好意思。

网友:
桥待机条件,io到绿线有没断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

网友:
这主板可能有个通病吧,检查一下PS_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