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J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8-10-08):
ASUS k550j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  蓝屏代码不固定  主板是X550JX REV2.1   屏蔽了内存,刷了BIOS,断开独显,故障依旧 有遇到过相同故障的同行没有 给个思路

网友:
这是疑难问题,该做的都做了,测一下CPU供电及S0电压是否稳定,都正常可能是板载U的问题了。

网友A:
CPU有问题 前天也接到一台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问题 前天也接到一台没修好

就是有点怀疑CPU   机器刚拿来时  明显感觉散热不良 拆开发现灰尘很多   想换个南校试试  在拯救下

网友:
                         CPU有问题也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