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60D 过内存点不亮

楼主(2018-10-08):
       如题,此机板号是DA0TWKMB8C0 REV:C HM87芯片组,四代I5的CPU,裸板电流跳变几次上到1.3左右不显示,按开关关不了,外接HDMI也不行,像是不过是显卡,测内存排阻上有持续的波形,CPU的SVID随着电流的跳变波动几下后也有持续跳变的波形,故判断是过了内存了;BIOS刷过两次,电流跳变一样,想换BIOS芯片刷,4M的找了25LQ3206E刷了两个都是待机偏大,且不触发,原BIOS型号是25Q32FVSIQ,图纸上的是A25LQ32AM,不知跟BIOS芯片有没有关系,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有修好过的朋友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换过U没有?内存排阻有持续波了,查独显的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原芯片刷 不行就买个bios

网友:
刷bioa       ...................................焊北桥

网友:
应该不是BOIS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下CPU试试

网友:
跑内存了,应该先软后硬刷BIOS然后按时序哪个信号没出

网友:
这种CPU极易坏,  CPU也没有焊死在主板,  为什么不换一个呢  网上买一个赛扬的才55元

网友:
找个原厂bios刷刷看

网友:
此机只有用原机型号BIOS才行,最后是换CPU好了!

网友:
cpu那的复合mos管出问题的多哦

网友:
CPU应该换一个试一下,四代的U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人才,最好没事别换BIOS芯片,你最好找别人合成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