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2A不掉电维修

楼主(2018-10-08):
今天遇到一个E420的机,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2A不掉电,长按开关机键可关机,板子正反面如图,测量发现CPU的VCC_CORE电压与PU4801供电的VCCSA_PWR电压没有,如图

网友:
先修SA电压

网友:
最后查得CPU的三个分组供电4301,4305,4405三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但PU4801的15脚为0V,1.05VTT_PWRGD,最后查得为Q3606坏,换之就好,图太多,不太会文字与图片混编,稍后做成PDF传上~

网友:
这个板孑BIOS程序和待机芯片坏比较多,先软后硬。

网友:
电路知识真扎实,一步步跑过来不急不躁的解决了。

网友:
其实这款主板的待机5V输出滤波电容和BIOS芯片校验错误是2大通病

网友:
这个电流就是缺电压的,楼主时序很清晰

网友:
没有一拆了之,干的漂亮。

网友:
看起来很乱
看起来很乱
看起来很乱
看起来很乱看起来很乱

网友:
楼主的一步一步慢慢排查 ,讲的很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图片与文字混编不太顺手,还是用WORD编辑好发出来,最重要的是看后面的5张图~~~

网友:
这个板孑BIOS程序和待机芯片坏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