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引起大短/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0-08):
今天拿到一块板子,通电测试大短。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C5202_RF腐蚀,果断干掉。

再通电测试,依然大短,将屏蔽罩拆下,在显微镜下发现基带电源附近元件腐蚀数量较多并且比较严重,
无法判断具体是哪一个引起的大短,用松香大法,在腐蚀的元器件上薰上松香,通电发现基带左侧的
C3219_RF松香融化,果断拿下

通电测试,发现电流正常,装上屏幕再开机测试,电流正常,屏幕却不亮,然后开始查询显示连接座子
J2019,打值发现第2脚断线,正常阻值应该在500左右,然后查询相连的电感FL2024电压、阻值都正常,
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显示连接座第2脚腐蚀、虚焊。

重新加焊无法正常上锡,直接找了个料板将J2019更换掉。然后测试电压、打值都正常。

装屏通电测试,成功亮机进入系统,至此修复完毕。
感谢徐老师、苏老师、万老师以及饼哥的指导帮助,从最初的拿到板子一脸的懵逼,到
现在对着电路图点位图能够独立一个人排除一般故障,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感谢!

网友:
66666 307的大神

网友:
我们的骄傲未来的大神!!!

网友:
樊大神松香大法深得老徐真传,运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新人,不知道怎么学起

网友:
捡钱的活啊Z!   我倒是想来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