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待机大电流 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08):
维修过程:
客户送来一台6S手机,客户描述故障为摔过之后用一段时间不开机。接到机器之后首先拆机接可调电源,电流3A多。用手摸主板,发现CPU屏蔽罩上部温度很高,拆掉屏蔽罩熏上松香。

接可调电源瞬间发现背光供电电容二极管都非常烫。放到显微镜下面发现二极管已经烧焦,测量电容两端短路,用烙铁烫掉电容和二极管,焊点对地打值正常,更换二极管和电容。

更换后图片:

通电测试,屏幕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均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