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wifi求助

楼主(2018-10-09):
Wi-Fi灰打开关于本机卡住。wifi地址不详。过会就重启。测量了基本供电还有对地组织都正常。发现14脚复位信号有组织但是无1.8测不到。是不是就是这里问题。飞个1.8能解决吗?

网友A:
1.8v是不能少的供电,如果没有1.8v,先把1.8v弄出来再说,至于能否解决先修好1.8v再测试

网友:
楼上说的好~~~~1.8V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是不能少的供电,如果没有1.8v,先把1.8v弄出来再说,至于能否解决先修好1.8v再测试

r0719也没这个复位电压可怎么办。能从其他地方借吗

网友:
有教程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719也没这个复位电压可怎么办。能从其他地方借吗

R0719打值有值吗?如果无穷大就是CPU断线或虎焊了。这个信号是CPU的AL4脚通过PCIE总线直接输给WIFI的,你试试从CPU的复位飞过来一根线。

网友:
打R0719阻值也没有吗?如果确定断线,你可以尝试从CPU的复位飞过来一根线。如果不可行,只能重做CPU或从CPU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