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09):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迅维快修旗舰店徐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splus

  【故障现象】顾客说用一段时间就会显示温度过高,摄像头位置特别热。

  【维修过程】机器到手首先测试顾客描述故障确实跟顾客描述的故障一致。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1

  把机器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最高电流上到了2a多,明显不正常(正常电流是1.5A左右)把主板拆下熏上松香,进行单板开机发现WIFI发烫。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2

  这种情况是wifi芯片本身坏了 ,拆下wifi芯片。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3

  重新进行单板上电,电流正常,重新更换WIFI。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4

  更换后开机WIFI为灰WIFI(因为6S之后wifi是跟硬盘绑定的换完需要拆下硬盘解绑)这种情况判断wifi有没有上好,需要进去关于本机查看无线局域网地址,如果地址读取正常,证明WIFI芯片就装好了。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5

  既然wifi地址正常,接下来只需把硬盘拆下,用测试架解绑wifi重新装回就可以了,把硬盘拆下。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6

  拆下后把硬盘上硬盘测试架解绑wifi。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7

  解绑完 之后重新装回硬盘。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8

  装机测试机器电流正常不再发烫,wifi功能正常。

iPhone6splus手机显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图9

  到此维修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徐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 iPhone6 Plus手机无触摸故障维修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我想问收费多少

网友:
老司机有点牛,,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徐工牛b,焊功不错,秒拆秒装!!!

网友:
同有2楼 的问题,是用砂轮机打磨吗
同有2楼 的问题,是用砂轮机打磨吗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牛!!

网友:
技术精湛,,,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