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

楼主(2018-10-09):
本人是业余爱好者,刚刚开始接触板卡维修,这块盈通G41主板开始是复位灯常亮无复位,换时钟芯片RTM885T-926后复位出来了卡98,后又换IOW83627DHG-P,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用W83627DHG代换的,现在正常跑马亮机,但是进PE装系统时找不到硬盘,BIOS里能认到硬盘,DOS下分区工具都能正常分区就是一进PE硬盘就消失,试过IDE硬盘正常,就SATA进PE识别不了,换过硬盘和电源确定不是硬盘和电源的问题,测SATA对地阻值300多也没问题,实在没头绪了接下来应该怎么查?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难道是IO代换的不行?IDE能正常使用应该也不是桥的问题吧?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BIOS问题,从换个BIOS芯片刷下程序居然好了!

网友A:
用一个最新版的pe看看。是不是pe版本老了,最好用win7以上的。

网友:
还是不行,还是经常掉盘死机,真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最新版的pe看看。是不是pe版本老了,最好用win7以上的。

不是PE的问题。我在别的电脑上做好系统挂到这块板上能正常进系统,但是还是会掉盘死机,PE也是经常装机用的,别的板都没事就是这个板,已经确定就是掉盘

网友:
掉盘死机的时候诊断卡显示AA

网友:
没人么给点思路应该从何下手啊,现在还是掉盘死机

网友B:
找点新的板练习一下  最好配上图纸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点新的板练习一下  最好配上图纸点位

老板还没研究明白那,新板不是更难弄,点位图也不好找啊

网友:
顶顶,师傅们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