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懂修手机,自己的电脑这样了!

楼主(2018-10-09):
我的电脑是组装机,老是死机。
拿去保修,他就是把我机械硬盘的连接线换了一下。
共两个硬盘,一个是启动盘,是固态硬盘,
我把这个机械硬盘的连接线拔掉。
还是这样怎么办呢。
要是保修要十多天怎么办?

网友:
可能性有三种 一是驱动不兼容或升级导致错误  二是硬盘损坏或其他硬件故障;三是内存条氧化。

网友:
自己下载个PE先把 硬盘测试下看有问题 吗

网友:
觉得还是硬盘有问题,试试硬盘看看吧

网友:
固态硬盘的问题吧,现在的固态硬盘太垃圾了,用的垃圾闪存老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