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请教红米1S按开机键120mA,松手归零问题

楼主(2018-10-09):
各路大神,红米1S按开机键120mA,松手归零,这我手机有两台机子,故障一样的,充电时小面的红灯亮,请教请教

网友:
刷机试过没得啊!我之前遇到刷机好的!

网友:
先刷过,不行。我这回去再试试

网友A:
刷机,换电池,小米的用电流表应该开不开

网友:
换个电池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换电池,小米的用电流表应该开不开

恩有些机型开机一会就掉电,电池有两块不会全坏了吧 我再练练去

网友:
刷机好了,按键啥都正常,没显示,关台风,手电筒照一下,背光没有,基于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