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8-10-09):
华为荣耀8进水后显示充电但充不进去
华为
荣耀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各位维修师傅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
换了不好使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我的这样 方法十分舒服舒服舒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更换围板不好用。

网友:
进水机电池和电池检测线路都是重点,尾插外围的保护原件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