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R5200PDE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09):
康佳LED32R5200PDE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康佳LED32R5200PDE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LED32R5200PDE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音乐声,初步判断故障在灯条或者升压电路故障。

  测升压电容C720和C750电压32.5V,灯条插座XS705第1和第12脚电压21V,基本正常,就怀疑灯条坏。

  开屏检查(注意这种屏是康佳商标的超薄型屏幕)维修难度比普通的LED屏难很多,拆开屏幕发现屏插线座脱落,用来一个多小时焊接好,重新小心装好,开机正常。至此,康佳LED32R5200PDE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通病,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虽然不懂,但我回复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怎样脱落的 过压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样脱落的 过压造成的吗

时间长  过热导致,修LED显示器也会遇见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