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开机卡LOGO已秒杀

楼主(2018-10-09):
联想Z485  AMB 版号DALZ2CMB8E0 机子收到以为是BIOS 刷完后,上电瞬间掉电,切不亮机。测得显卡电感短路。断开电感后可以开机,还是卡,拆掉显卡一样,更换显卡芯片后。OK

网友A:
怎么先拆显卡呢?  后面装上显卡正常吗

网友:
可以改集显的   是显卡问题 怎么可能不行

网友B:
这个没有显卡是会卡LOGO的,第一次修的显卡有问题还想必集显,去了电感后就卡logo了,幸亏没有直接摘了显卡

网友C:
这机器显卡没有几个不坏的,只不过症状不一样,楼主这个分享挺好,记住了学习了,再说了楼主也知道可以改集显,人家肯定试过了,楼上下的不用再质疑

网友:
斜三角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应该是吧

网友:
你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先拆显卡呢?  后面装上显卡正常吗

嗯嗯,显卡短路呢

网友D:
既然是显卡问题, 为什么改成集成也卡LOGO呢

网友E:
楼主我在修这个机器待机0.009开机0.5-0.7是有微短的地方吗?

网友F:
显卡坏了    改个集显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在修这个机器待机0.009开机0.5-0.7是有微短的地方吗?

待机0.009是正常的啊,没有微短!!

网友G:
技术好,速度快,不错的!!!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在修这个机器待机0.009开机0.5-0.7是有微短的地方吗?

看下电压出全没,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好,速度快,不错的!!!支持一个

谢谢   老铁,维修不易,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坏了    改个集显应该是可以的

检测到显卡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显卡问题, 为什么改成集成也卡LOGO呢

不行的显卡拆了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没有几个不坏的,只不过症状不一样,楼主这个分享挺好,记住了学习了,再说了楼主也知道可以改集 ...

嗯嗯,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显卡是会卡LOGO的,第一次修的显卡有问题还想必集显,去了电感后就卡logo了,幸亏没有直接摘了显卡

显卡芯片本身已经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先拆显卡呢?  后面装上显卡正常吗

显卡芯片直接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显卡有问题 可以改集显的 是显卡问题 怎么可能不行
检测不过显卡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虚汗会导致不定时关机 加焊也挺稳定的

网友:
换上去的显卡是某宝订的?还是拆板的?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