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换显示屏求助

楼主(2018-10-09):
手机正常使用就是外屏玻璃裂。买了个显示屏装上黑屏不显示以为屏问题在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求助。旧屏装上显示正常

网友:
大哥可能螺丝打断主板线了

网友:
没看清楚,旧屏正常就不知道,还在学习过程

网友:
没人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
上次在同事店里也遇到类似问题,只能用顾客自己的内屏压上外屏

网友:
要自己压屏吗?

网友A:
显微镜下看看好几个排线座子那旁边的螺丝孔里有没有扭花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下看看好几个排线座子那旁边的螺丝孔里有没有扭花主板

旧屏显示正常

网友B: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找个拆机屏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找个拆机屏装上试试

二手淘一个还没到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人维修去吧!

网友D:
原装屏能显示,组装屏不显,动到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屏能显示,组装屏不显,动到主板了。

是主板问题吗?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人维修去吧!

想自己动手不知道修哪?

网友E:
自己的屏是不是有点暗,自己的屏是国产屏吗

网友F:
哈哈.我也这问题.前后试了四个屏.有的能正常用.有的可以亮但偶尔花瓶.有的直接不亮.屏幕在另一台手机上都是好好的.我发现我的是原装拆机屏不能正常用.非原装的一点问题没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的屏是不是有点暗,自己的屏是国产屏吗

我的同样问题.自己的屏幕不是原装的.使用正常.从另一台机器上拆下的原装屏不能用.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这问题.前后试了四个屏.有的能正常用.有的可以亮但偶尔花瓶.有的直接不亮.屏幕在另一台手机上都是 ...

显示连接座问题撑大了必须用杂牌的,原装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