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Box Z5接收机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09):
OpenBox Z5接收机无信号故障维修

  接修外地网友一台OpenBox Z5高清多媒体卫星接收机,描述的故障是在室外单元正常的情况下接收机无信号。根据维修经验先测量F头处LNB极化电压,发现机器无论处于水平还是垂直极化都是4.9V,这与正常的13V-18V相差明显。

    拆开机器发现该机是以SUNTO公司生产的专用极化供电芯片Sti8035为核心组成的极化电路。下图是绘制的原理图

大致工作过程:

  来自供电单元的+12V电压经保险FB20及EC58滤波后送至U15(Sti8035)第1脚(VDD),经电感L46送至内部DC-DC转换器开关连接节点(LX),同时经二极管D51送往自举升压端口(BOOST,也是内部LDO输入端口)。

  Sti8035第4脚LDO电源的电荷泵一般通过电容(C195)接至第3脚。第6脚是使能端口,当该脚为高电平时芯片开始工作,反之停止工作,本机是通过主芯片(SPHE1507A)相应可编程端口输出高电平信号来控制其是否工作。第7脚是极化电压控制端口,当主芯片SPHE1507A经R531送来高电平信号时,Sti8035第2脚输出19V极化电压;当主芯片SPHE1507A经R531送来低电平信号时,Sti8035便从第2脚输出15V极化电压。Sti8035第8脚为扩展输入端口,通常接主芯片SPHE1507A经R532送来的22KHz信号,用于控制多路切换开关。

  由于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还低,怀疑U15外接元件有漏电情况,不过用电阻档测量C195、C201、EC59、D54、C197及C107等均正常,看来是Sti8035芯片本身损坏了,网购同型号元件代换,此时测量垂直极化电压为13.7V,水平极化电压为18.8V,接上室外单元进行搜索操作后收视正常,至此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这个我没有见过,这个楼主都会修,了不起。。

网友(2018-11-11):
楼主威武,我们都只会修电脑主板,你应该什么电子设备都会修吧,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