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不开机 难产的维修

楼主(2018-10-09):
         联想E430 LA-8131P  上电0.03跳动 心想这个不就是大短吗?  拆机烧机大法 发现3V 上管死了拆了管子 无大短 量了一下桥 也死了 心一下冰凉 冰凉的! 报价 380 接受了 这个三代的全新桥要90块一个 以前是65,还好手上有这个好的桥拆吧         先拆了桥 SLJ8C  因为 有黑胶 掉了几个空点拆得还算完美 ,3V还有短的 又拆了EC 后 组值正常了 好吧 一个个来,我手上有SLJ8E 植好  重做回去 KB9012QF A3 手上有换下来的主板 拆一个装上去 后 又把待机3V 5V的蕊片换了

RT8205 3V的管子换了一对 再上电 量了一下待机 出来了 按一下开关 电压马上跳到 0.6,没有上CPU来 这个电压不对呀 ~主板摸了一下发现 声卡蕊片发烫好利害 把声卡拆了 开机电流在0.3左右掉电上电   上CPu也后电流也是0.3掉电,量了各组电压 CPU这边的电压没有 又把CPU电源蕊片给换了 NCP6132A 换后一样!
先放在一边我先修几个好修的机子行吧
维修好了T450 不开机 上电跳0.03 到无待机 发现是电容短路 这个机子运气好

         解决了T450

又修好了E1-571G T60 Y470 DELL N5110 联想一体机 B320  Y485P 还有一个小时左右下班 ,拿起我的E430C 主板再来想办法
认真查一下 CPU的蕊片的开启有了 1.5V转进来了
以前维修这个机子掉电 0.3掉电 BIOS也会的 我打了一下BIOS的波波 发现 BIOS完全死的
双BIOS 拆U6 写U5 !上BOIS读的时候发现 BIOS自身也是坏的 可能是3V电压过高让芯片也死了 换完BIOS 写完 装上去开机 秒亮 !心喜了装声卡 因为手上没有CX20671-21Z 我坏主板E431 上的是CX20672-21Z 装上完美OK  装上网卡小板这边 待机又高了 0.12   网卡又死B了 RTL8111F 换完正常 后装机 刚好下班时间到了
这个机子死了一片 还好认认真真的去一个个换好 解决 天来店里试了半天没有问题通知客户接拿机子

网友:
老师傅啊 一天得修多少机器啊  我们可以几天才能有一个机器修。

网友:
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生怕来取又挂掉

网友:
楼主真的是老司机,打黑胶的联想桥应该设置多少温度取?我试过好多次,直接焊盘毁掉一大片,碰到这类坏桥的机器都是绕道走,求分享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修好不容易了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一个3V毁一堆!成本可够高!

网友:
修好不容易了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桥都挂了,真的是666

网友:
要是拆掉待机芯片通电那个修起来才舒服

网友:
                            技术好,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技术高明,坏了一大片,最终把机修好了,

网友:
楼主生意真的好哟,技术也不错

网友:
如果是我 早就放弃了 佩服楼主 技术也不错

网友:
坏这么多。。不过短路也好修~~~~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坏的不少,还是被你秒杀了.666666666

网友:
楼主老师傅了   技术真牛逼,学习了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台3V 上管烧成0欧的,上管都烧糊了,待机芯片 声卡 网卡  EC  桥  全烧坏了,报价不高,懒得折腾了,装起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还给客户明智的选择            哈哈                   。。。。

网友:
雅儿 坏这么多也修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个技术,这个生意量,这个报价,月入十万妥妥的

网友:
这个技术还是可以的     支持一下

网友:
坏这么东西,成本跟精力用了不少呀,换我,我直接让换板了

网友:
这个是雷击穿导致的么,怎么坏这么多

网友:
这个3V 短路够狠,基本大芯片都干掉了。。

网友:
楼主真爱折腾,这样都还搞。。。。

网友:
楼主这个坏的也太多了好在修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新人加不了分,见谅呀~维修过程真的详细,像我这种基础知识欠缺的都能完全理解,带徒弟的话一定是各好手呀,哈哈!

网友A:
楼主高产哦,一天修这么多机器,佩服
这机器坏这么多东西还真少见,都给你修好了,太厉害了

网友:
这么多坏的,别人修过的吗。。。。

网友:
坏太多了还不如换板来得快些,报价也高些

网友:
这个故障修的是难产,不过楼主分析的还可以,没有走弯路

网友:
修这个不容易 坏这么多零件

网友B:
这个看帖需要支付0.2元是怎么回事?不应该是作者弄的吧?系统自己搞出来的?反正我看到这儿就退出了,我缺这2毛钱吗?不,我就是看帖付钱心里不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帖需要支付0.2元是怎么回事?不应该是作者弄的吧?系统自己搞出来的?反正我看到这儿就退出了,我缺 ...

论坛设的 我不是我设的!{:4_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产哦,一天修这么多机器,佩服
这机器坏这么多东西还真少见,都给你修好了,太厉害了

都是一修机  都好修的~认真点还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的天,这得多长时间搞啊,一般修到一半坏这么多件就放弃了

网友:
老司机了。这技术落后杠杠的,好好的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
烧着么多因该是带电插屏线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毛病比较多,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机器我有直接换桥好过的,没有坏到这么多,e530那个桥说实话真不好取,换好的有点少!!!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修好不容易了 ,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维修不易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C:
楼主生意这么好,一天修这么多机器,发大财啊,我靠
黄剑宁
现在不是很多 正常一天最低都5台左右 加上一些主板 液晶 乱东西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生意这么好,一天修这么多机器,发大财啊,我靠
现在不是很多 正常一天最低都5台左右 加上一些主板 液晶 乱东西修

网友:
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
坏得真多。维修费得报高点。才划得过工钱还成本啊。 要是报不上去。那就麻烦。

网友:
E430显卡最爱坏了。。。一般我喜欢用风枪简单吹吹。。。

网友(2018-11-08):
楼主生意真的好哟,技术也不错。。

网友:
厉害了,平常遇到这问题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就

网友:
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

网友:
你这确实是 挺难产 , 孩子差点没出不来

网友:
这种机器及时修好了,也挣不了什么钱,也就只能挣点夸奖

网友:
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2018-12-24):
楼主很经典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还有这操作?楼主大神。。。。。。。
还有这操作?楼主大神。。。。。。。

网友:
你分享的这个维修经验很不错,陀螺仪,以后我们修平板电脑要注意这个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修好不容易了 ,加分支持一下
坏了这么多东西,修好不容易了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E430的这个南桥不好打、黑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