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9通病

楼主(2018-10-09):
dell14-5459,板号am8通病,按着内存就可以显示,内存槽坏更换必好,已遇到3台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A:
是通病,我没换槽子解决了

网友:
修了几台,。。但是么遇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灯闪没有显示。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挑内存的,好像也是你这个型号

网友:
内存槽脱焊了?还是插脚氧化了?

网友:
无明显外伤,为什么会检不过内存呢。

网友:
5459不是双内存槽吗?两个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我没换槽子解决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方式。。。。。。。。。。。

网友:
学习了,通病来的

网友:
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  跑0.7A 不亮

网友:
修了几台,。。但是没有遇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学习了  加焊不行吗 必须更换啊~!

网友B:
楼主内存槽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内存槽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拆机的,加焊没有用的,如果不是碰到几次同样问题,也不会说是通病了
am8是一个内存槽的

网友:
内存槽怎么搞下来?风枪上去塑料化了。。。
内存槽也会坏了,没遇到

网友:
是通病,但我没有更换,都是加焊好的

网友(2018-11-13):
简单明了,不过换内存槽是不是麻烦了,不太好换吧

网友:
但是么遇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上次我是加焊的内存插口解决了.第一次加焊一个多月出问题了.后来又重新加焊了一下没有回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槽子这么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