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X230,开机半小时自动熄火,求助!

楼主(2018-10-09):
联想IBM X230,送来时候 描述是屏不亮,原因是客户自己带电拔插屏线换屏引起,那就修屏线接口那堆保险就能亮了。但是,亮机后,无论在BIOS界面还是系统里,半小时机子自己准时掉电熄火,问过客户,自述之前稳定正常,艹!刷完论坛里的BIOS,也没变化,还是准时半小时熄火。另外,它有个主板上的屏线接口这个PANEL_BKLT_CTRL  是修不出来,它从南桥出来,后来直接飞个3.3V给它亮屏的。请指教半小时熄火这个问题!

网友A:
把原BIOS搞出来,换个ME刷上试下。准时掉电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原BIOS搞出来,换个ME刷上试下。准时掉电感觉还是BIOS问题

我没有ME BIOS,谁有发一下,求

网友:
只听说过70的板装酷睿的U会准时熄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ME BIOS,谁有发一下,求

bios发出来,我帮你修改一个。。。。。。。。。。。。。。。。

网友:
测测温度,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发出来,我帮你修改一个。。。。。。。。。。。。。。。。

好,明天发给你!现在在家发呆了

网友:
温度是不可能有问题的,这太基本了

网友D:
换了屏了,把原码片刷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屏了,把原码片刷过去

不是吧,这款机子认码片?不会的,主板裸奔外接显示器不接屏,一样半小时熄火!

网友E:
BIOS没刷对,我就解决了很多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没刷对,我就解决了很多台这样的问题

                 可以发一份BIOS给我吗?

网友:
直接飞的3.3V,应该考虑下把原电路断开。再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bios就是桥的问题,但是bios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吧

网友:
刷个  改me的     再看看休眠

网友:
叫人换个MEbios,我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多,但BIOS也有可能因为一下断电短路导致损坏

网友:
去买个bios试试呗

网友:
这个是半小时黑屏还是半小时关机,这个要说清楚

网友:
怎么不去某宝买一个BIOS试试呢?

网友:
换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