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09):
先来个主板图

根据顾客描述,机器是转一下就停,然后继续转,反复这样!

拿到手后仔细观察主板无掉件,
无维修历史。
于是直接上电测试,果真如客户描述那样,闪一下就掉电,反复这样,

在上电瞬间测量各大供电!~~~当测量到CPU供电时,

0V....看来问题找到了,观察了下芯片是ISL6364,于是乎查这芯片的开启条件!首先测芯片供电35脚正常,接着EN 40,

查图得知,EN_VTT 是由VTTPWRGD转换得到,继续追查VTTPWRGD来源。
继续查图得知

VTT_PWRGD是由VCCSA 通过三极管和场管产生,测量 Q18 30V 继续向前追查  Q18受控于Q19 Q19 导通后 Q18截止 产生VTT_PWRGD   测量Q19    20.95V   35V高电平 由NPN型三极管特性 当B极为高电平 C E 极导通,由此得出结论三极管导通不良,导致无法产生VTT_PWRGD, 用镊子短接Q19 使其导通

主板顺利跑码亮机!

从废主板上找了个三极管换上 至此维修完成!

名江电脑 -1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真正的原因是那个R97电阻,如果你不换掉它的话,这板是用不久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