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不触发不开机维修,版号LA-9641P RE1.0

楼主(2018-10-09):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410,按开关不开机,接电源,无待机。

麻溜的拆机,测公共点无电压,往回测得PQ301PQ302没导通,换吧。一个N管一个P管。

换好测公共点阻值正常,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按开关有3.3V,按之有跳变。 看电流0.01-0.06
还是不起来,好吧,只有打开图纸了。
RT8201M 11vdd5V,sysonsusp#都没有,难怪内存供电不出来

往回测LID,ACIN...测到ACIN时发现没电压,明显不正常,查来源,
BQ247375ACPRN0V,接着测737的条件VCC没电压,

测得PR319开路,10欧的烧了,换!打值,对地为0,还短,还有一个电容PC314,一烙铁下去干掉,不短了。阻值400.正常!上电电流嗖嗖的0.8 亮机了。

网友A:
PQ301,PQ302都是P管的。

网友:
就是啊,我在看贴就心里在说什么情况,没想到楼上跟我一样看出来了。

网友B:
大神你这个N管P管不要骗我们这些小白哦,公共点没有跑去测电压电压,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还一个P一个N,改了重新发吧,不然后面都不用看了

网友:
居然有管理员加分,疑惑中

网友C:
眼神不好使???????还是我学术浅陋……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比如y470或者y400,y410,都是后面一个电容短路前面一个或两个管子烧掉

网友:
Pq301和pq302两个都是p管,楼主不小心打错字了。

网友:
隔离管应该没坏,可能是换错管子产生假公共点电压

网友:
故意打错一个成n一个p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老款一般都P管 一般是三个,新款都是N管了

网友D:
看完了,我才发现你们讲的是真的,居然没有留意到这两个管是p沟道的!

网友:
感觉讲的很乱,还有保护隔离不过  直接换管子就好了也是厉害

网友E:
贴子写的不错,就是有点小毛病,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1,PQ302都是P管的。

手误,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这个N管P管不要骗我们这些小白哦,公共点没有跑去测电压电压,表示看不懂

写的有点乱,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神不好使???????还是我学术浅陋……

手误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子写的不错,就是有点小毛病,继续努力

文笔不好,望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了,我才发现你们讲的是真的,居然没有留意到这两个管是p沟道的!

码字码错了

网友:
没有一点难度的故障

网友:
按维修过程分析电源应该是PQ301击穿导致没有公共点19V电压输出

网友:
过程完全是错误的,逻辑混乱,你是编的吧?BQ24737的5脚ACPRN为0V是对的,从电路图来看,只有ACPRN为零V,ACIN才可能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发财发财··············

网友:
修好就行,细节笔误无所谓

网友:
呵呵   修机不易啊     全靠手艺

网友:
问题很常见的,比如y470或者y400,y410,都是后面一个电容短路前面一个或两个管子烧掉

网友:
前面都是错的。拿来的一个N  一个P。看好了再发帖。误导

网友:
我看了也是一脸朦比,都是p管                。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无待机不进水的机器 都修起来顺手,只要不是雷击

网友:
讲的不清楚也发出来。。。。。。。。。。。。。

网友:
NP管子小错误也有,排版有点混乱了..............

网友:
论坛里的大神大师们可是又厉害有严格的哦,一点点错误都能给你找出来,何况一来就错了

网友:
这个就短路吧。。。。。。。。。。。。。

网友(2018-11-09):
每天进论坛逛帖子学习。。。。。。

网友:
这贴子连基本的都没弄清楚,P管N管分不清,思路也不对,隔保不通上来就换管子,写这样的东西对小白来说是误导

网友:
谢谢分享但愿我能用得上好久没有修过这个机器了

网友(2020-09-24):
不错,看着真爽!

网友:
2个都是P管啊,怎么成了一个N管,一个P管了?

网友:
谢谢楼主实践中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