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笔记本背光不亮

楼主(2018-10-10):
原来接手的时候是可以开机。四五分钟后自动关机,觉得散热器太烫了,就强行给风扇供电,总算不烫了,但是还是死机,换硬盘,内存还是一样,最后在这里下载六个BIOS刷,一样故障。最后在网上买一块主板换上,还是一样,主板型号是K43SD,买的板也是一样,怀疑处理器。又买了处理器B950 换了,开机一会依然亮一下就自动关机,这一次不一样了。竟然可以看到屏幕后面有字,之前可是没有字的,手电筒照也没有字,然后外接屏幕,一切正常,又拆下换回旧板,也是可以看到字,原来都看不到,所以怀疑背光的问题,也就是屏幕或者排线,因为两个板都同样问题,不怀疑网卡。换个屏幕吧!故障还是只能看到字,背光不亮,测试排线,没见碰线短路或者断路的。想强行给背光点亮,没有芯片电路图无法点亮,背光开关脚0.65V。以为像电视一样,接个电阻到3.3v可以点亮,但是,点不亮,可能开机信号不是高电平。此时怀疑买的板可能也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新买的板跟旧板一样,插电就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能按开机键开机,需要拔下纽扣电池,要么不装纽扣电池的情况下,再开机也需要拔掉电源适配器。目前只想问一下怎么强行给背光供电,当然屏幕背光我用led测试仪测试,没有明显的灯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