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暗屏通病,换屏解决

楼主(2018-10-10):
用电池开机正常,一插适配器就暗屏,量了一下,插适配器时,LED vcc 19v,LED en 3v
用电池,LED vcc 10.5v,LEDen 3v
以上电压都满足屏灯开启的条件,就是不明白屏那里坏了,有修过的吗。最后换屏解决
暗屏
通病

网友:
屏上条件满足了 还有升压线路相关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