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0,LA-8133P电池不放电求助

楼主(2018-10-10):
接适配器可以充电可以开机。单用电池不开机。

PQ303,PQ306,PQ309换过。

pq103,pq104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的,单电池按开关pq303能导通,但是瞬间就断开了。求还需要查哪些信号

网友:
是不是被pd103左边给拉低了

网友:
或者直接短接pq3061脚和3脚

网友A:
这个也就算是仁宝的副保护隔离吧

网友:
LM393 5脚必须大于6脚,开漏输出,由VL上拉为高。

网友:
这种问题发出来,基本没什么有意义的答复,建议楼主自己多研究一下电路,闷着头研究,修好这个板子    以后的也会很轻松,别人说了你也记不住,自己走一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就算是仁宝的副保护隔离吧

PRECHG 按开关瞬间有高电平。pq306导通pq303也能导通。马上就掉了,如果我一直按着开关的话他能一直导通但是主板还是不上电的。ACOFF是低电平。感觉就是按开关的一瞬间所有条件都正常,但就是维持不了马上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ECHG 按开关瞬间有高电平。pq306导通pq303也能导通。马上就掉了,如果我一直按着开关的话他能一直导通 ...

网友:
以前遇到过,好像是复位开关的问题。

网友B:
我这个接适配器是可以开机和充电的。这个vs没接适配器应该是按开关后电池电压过来的吧。这个地方也是正常的按开关能出来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接适配器是可以开机和充电的。这个vs没接适配器应该是按开关后电池电压过来的吧。这个地方也是正常 ...

不插适配器,BATT+应该有11V左右,经过PD105到PQ101的3脚,不过去。
哪就要看51_ON#是不是低电平了,这样才能产生VS

网友:
不要不查条件就盲目的换件嘛,查下PU101B的5脚电压和6脚电压,是否正常,因为PERCHG这个信号受控于PU101B的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