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求教硬盘错误分区能不能恢复

楼主(2018-10-10):
如题,小白接到一个硬盘,情况就是硬盘被客户错误分区,错认硬盘,把原机硬盘当成新硬盘进行分区,旧硬盘只有两个分区,一个70G  一个1800G ,然后被客户,分成70G   560 G  560G 680G,也就是大的分区分成了三个较小分区,未进行数据写入,请问这种情况 ,能否恢复原分区。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A:
用DiskGenius 搜下分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 搜下分驱就行了                                                                          ...

兄弟,用什么版本的, 我用的是 4.6.1 搜索不出来

网友:
可以出来的吧?pe下那个就可以用啊。最好还是买一个专业版的disk比免费版的好用太多。

网友:
恢复一下分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