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368W清大定制机改成普通电视方法

楼主(2018-10-10):
创维42E368W清大定制机改成普通电视方法

  机器型号:创维42E368W-9R49

  故障描述:液晶电视无法外接机顶盒,清大定制机改成普通电视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同行的创维42E368W液晶电视,原是商用电视他回收后无法外接机顶盒使用,让我给他刷成普通电视。

  接手后先找到刷机程序和使用方法,准备刷机时看电视没有USB接口,这种电视还是第一次修,到淘宝搜索这个机芯板照片,看照片上有USB口,而且还有人在卖商用机改普通电视方法!此机USB口被外壳盖住,想刷机只有拆下外壳。U盘插主板USB口按住唯一一个按键通电,等指示灯闪后松开进入刷机界面,等升级完成再试机竟然花屏!

  后又找了一个程序也是一样,由于升级用的程序是普通电视用,看来不能直接刷机使用。又找到清华定制机软件刷上不再花屏,但又回到原点,后又查资料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开机后按遥控设置--进入本机信息界面--按上上下下左右左右进入工厂调试界面。打开通用设置把里面的单键开关和ADB开关全调到开再遥控关机退出总线即可,再开机电视直接进入TV状态,接入信号试机AV和HDMI功能完全正常!至此,创维42E368W清大定制机改E368W-9R49成普通电视方法结束。

  附上E368W-9R49系列主程序: E368W-9R49系列主程序(清大定制机).rar (172 Bytes, 下载次数: 244)

网友:
虽然最后是通过遥控器,调试菜单成功的,但前期经历了一番的探索尝试,点赞。

网友:
奥!原来原贴出自这里,新手路过

网友A(2020-04-14):
为什么我的还是无信号

网友A(2020-05-15):
我的没有高清口和AⅤ,可以装一个高清吗

网友A:
弄个工程机,弄得头大,别人就要接机顶盒,

网友A:
也是这个机型电视

网友A:
改E368W-9R49成,倒数第二行,这句语病有误!!!!

网友A(2020-11-22):
每次讲看本机信息,问题是该机型是从哪调普通菜单出来?请指教!

网友A(2022-03-24):
请教一下,没有HDMI和视频接口,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