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开机不显示,判断显卡后的一系列问题。已处理好

楼主(2018-10-10):
前天接到一台联想E50机器。通电电流上到1.8A无显示。报价客户显卡问题。最后拆机风枪加热显卡。开机显示。最后上BGA焊台,正常的加焊,加好后。装机测试,发现不亮机。接下来拆打了黑胶的显卡。so easy  说白了温度控制好。到点翘,OK,拆下来发现显卡短路了。告诉客户要订货。定了一块。第二天装上去花屏。

外接花屏。别说内接有没有显示了,心想不会是显存也吹挂了吧。料版找了四个显存。换上去。发现一个吊样。妹的,百分百显卡问题。当天下午又定了一块回来。第二天装上去。OK。完美亮机!

没毛病。装机。

网友:
现在的芯片真让人不放心,翻新的居多,白花了钱还要浪费大量时间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真好

网友:
板子哪去交换低温显卡主板才150你订一个新显卡120其实都是翻新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这样子换两片最后还有盈余?估计利润不大了吧?

网友:
楼主这都换了两个显卡,第一个显卡的钱能找得回来吗?

网友:
e40还在修呢?

网友:
楼主报多少价格

网友:
哈哈,显卡干两次,第一次就应该怀疑显卡坏,要相信自己的手艺

网友:
这种黑胶显卡,即使修好返修率也是很高的,换了两个芯片,还不如建议客户换集成主板好了,稳定

网友:
我想知道,你报了多少钱

网友:
同行的机器。能报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