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D液晶屏背光电路烧焦了 还可以这样改的

楼主(2018-10-10):
可以从坏的液晶屏上剪下好的高压电路,找到屏接口的PWM跟BL-EN加供电19V还有一个地线,4条线对飞过去就OK了,如果有碰到高压那时烧坏可以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样都可以  厉害  学习了 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有的机器还要接屏供电3.3v,不接背光不亮,我改过,如果不亮,把屏供电3.3v也接上。我都没明白为什么有的机器要接这个3.3,3.3v也没有进背光电路。

网友:
我有一个y470的可能是背光没有起来。

网友:
笔记本LED屏幕暗屏,修起来相对来说很简单的,个人觉得没必要改成那样,超级难看,直接在原来屏幕电路板上修好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屏幕上升压电容短路,导致保险坏了,换好了电容和保险,一半可能会好,还有一半的故障是换了电容和保险后,还是暗屏,实际维修中测量是升压芯片坏的也多,还有升压的电感坏的也挺多,拿表测量阻值正常,但实际上是坏了,一换就好,已经修过很多笔记本LED 屏幕暗屏的故障了。基本都可以修好,还没遇到没修好的。

网友:
直接给客户换屏就行了,现在屏也不是很贵

网友:
这样也可以,感谢楼主分享!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你是真牛逼·

网友:
3.3v应该是开关信号,没有这个信号背光就不亮!我改led的时候看到灯条有这个要求!

网友:
学习了,遇到了也试试。6楼大神说的不错,只是一定要把隔热做好,把屏烫坏的小白飘过

网友:
原单路板我不建议直接修 ,农不好 扯断排线 或这 风枪加热 损毁液晶体

网友:
你这两个板子是一样的,直接修原板也是可以的,,,,,,,,,,,,

网友:
移花接木 这个方法 很多人都在用了

网友:
一台华硕K43S笔记本,就是暗屏,换了屏幕还是。一样,外接一直正常,看到图像,就是背光不亮。排线量是通的。PW脚只有0.65伏,从3.3接1k电阻过去pw脚,还是亮不起来

网友:
这和LCD改高压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