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 电流一直1.2 到0.8 重复 是什么问题有人解决没有

楼主(2018-10-10):
华硕 X550JX 电流一直1.2 到0.8 重复 是什么问题有人解决没有 论坛上都有人修过 没有人说有搞好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或者屏蔽内存

网友:
现在ASUS BIOS问题多,可以先刷bios

网友:
屏幕是不是偶尔还会有点反应

网友:
感觉不是bios就是显卡

网友:
有些主板缺少某一组电压,就会反复地上电掉电,你可以查一下各供电先。

网友:
屏蔽内存了 一样  BIOS刷过五个 都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屏幕有3.3V 也一直重复有 但是不是暗屏 没有图像的

网友:
都搞到这个份上了报得起价就搞一搞那两个英特而芯片,报不起价我们这就是赶快放生把饭留给报价能力强的。

网友:
主板有没有跑码。内存有没有波形,华硕主板一般是个可以上诊断卡看代码的,你什么操作都不做,就上来求助,网友也不是神仙。张嘴接别人嚼的饭,和自己吧饭嚼完咽下去感觉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显卡应该可能性不大,两个电流固定循环跳实际上是没怎么跳变的

网友:
那你可以测测有没有过内存,或者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BIOS看看先啊,华硕一般BIOS,或者是不是集成内存?

网友:
内存坏了吧   以前遇到过一个

网友:
搞不了 给回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