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什么好用的PE 没有广告的

楼主(2018-10-10):
有什么好用的PE  没有广告的 求推荐

网友A:
有啊,您可用微软提供的工具自己做个绝对纯净的PE,我就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您可用微软提供的工具自己做个绝对纯净的PE,我就做过。

还有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你要百分百纯净的只有这方法,要不你能改PE里的文件也行的。用的UD分区自行百度。

网友B:
微pe 无广告 纯净版的
wep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pe 无广告 纯净版的
wepe

求 大神给个教程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 大神给个教程  多谢

傻瓜式的,用什么教程呀,下载下来你就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傻瓜式的,用什么教程呀,下载下来你就会用的@

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您可用微软提供的工具自己做个绝对纯净的PE,我就做过。

求 大神给个教程  多谢

网友:
我用的微软官方的

网友:
你做的时候不要选就好了

网友:
IT天空的PE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 大神给个教程  多谢

直接去wepe.com.cn下载就可以用了很简单的

网友:
优启通还不错。。。。

网友:
冰封u启动,还好

网友:
微pe,现在在用的

网友:
用了好长时间的U启通了,没有发现有广告。

网友:
百度 天意PE 目前最好用的PE.不过不支持最新主板。H310  B360主板 要用win10  微PE。

网友:
系统总裁,没广告,它家的万能驱动包也没广告!告别IT天空有一年了

网友:
u启动还可以

网友:
用微PE吧。这几天刚用了。目前未发现有任何插件和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