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大神,大师!!

楼主(2018-10-10):
主板型号:点菜机
进PE就“获取硬盘分区失败,可能缺少硬盘驱动”
1,

2,

3,

网友:
换个WIN8 WIN10PE 看下

网友:
BIOS能有硬盘嘛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这个硬盘爱坏 或者你进bios看看能不能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换启动工具做pe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电脑,经常掉盘,后来发现是电源坏了,硬盘供电不足,所以经常掉盘,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WIN10PE试下,H81以前的板基本上都不支持2003 XP的PE了。

网友:
是固态硬盘的话硬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