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的搬板机,开机0-25毫安之后短路,不停重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0-10):
7P的搬板机,开机0-25毫安之后短路,不停重复,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查出是硬盘短路,现在的电流是25-50-80-0,不停重复,请问各位修客,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烦修这种机器,可能原因太多了,只能一个个拆了排除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吧 这种电一阵一阵的 头疼

网友:
现在重装CPU以后连不上电脑,开机电流在25-50毫安反复摆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现在重装CPU还是不联机,开机电流在25-50之间反复摆动,开机键的开机点电压只有1.5V ,正常应该是1.8v,请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
晕了 会搬搬 不知道卡哪里电流晕了 会搬搬 不知道卡哪里电流

网友:
做过u的活不过半年,除非一点都不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