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 时显时 不显示

楼主(2018-10-10):
DELL 14-5459 时显时 不显示 有没有遇到的
不显示

网友:
DELL的垃圾机器 ,有预见这样的现象 ,又时候开机都正常,又时候开不起来,不稳定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CPU 可能性比较大 ,

网友:
看看是啥型号的CPU了,现在CPU虚焊很多了

网友:
通病,加焊内存槽,修好N台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机器就是内存虚焊这个通病,跟显卡,CPU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网友:
这种故障,要看电流变化才能具体分析或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