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开机加电显示电流160毫安
会员11680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8-10-10):
小白求助 客户拿过来一个5S手机不开机 说是电池问题用新的电池测了一下还是不开,加电测试开机到160毫安就没有反应了偶尔电流会到300以后又回160这是什么问题是硬盘吗

网友A:
刷机测试下啊刷机测试下啊刷机测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测试下啊刷机测试下啊刷机测试下啊

现在又试了下加电后电流从0-160毫安然后有自动归零了   屏幕不亮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客户不记得ID号也不敢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