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西部WDC WD5000AAKX硬盘数据恢复案例

楼主(2018-10-10):
西部WDC WD5000AAKX硬盘数据恢复案例

  今天接修的是一块西部WDC WD5000AAKX-22ERMAO(466 GB, ATA)硬盘,下面附图。

  1、接到故障硬盘,首先我们连接数据恢复平台,连接后观察硬盘型号,打开磁盘管理检查硬盘状态,这张硬盘我接入之后,提示初始化,也就是说此硬盘是未初始化状态的,再经客户描述可断定此硬盘是由于病毒破坏造成的故障,且不是系统分区硬盘,故障破坏区域可能增大。

  2、了解故障表现后,打开底层编辑软件来查找具体故障,首先检查MBR,MBR全部丢失,硬盘不显示分区,那我们要先恢复分区,NTFS,FAT32的分区表及备份方式不一样,客户称全部都是NTFS分区,且有3个主分区,一个扩展分区,扩展分区中包括一个逻辑分区。

  3、确定是NTFS分区后,制定实施恢复方案,全盘倒搜55AA,寻找最后一分区的DBR BAK,搜索内容55AA;搜索目标向上(up);搜索条件512=510,寻找到P4的DBR BAK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4、找到DBR BAK后,寻找P4的DBR位置,用备份位置减去分区大小即P4的DBR位置。故用976773119(P4备份位置)-261634047(P4分区大小)=715139072(P4 DBR位置)。

  5、找到P4的DBR位置后,将备份黏贴到DBR位置处,继续向上搜索55AA,条件不变。

  6、找到一个EBR即扩展MBR,就是说明P4是一个扩展分区,继续向上搜索55AA找到P3 DBR BAK。

  7、因为P3的DBR BAK在EBR上方一个扇区位置,所以判断P3是一个主分区,则我们找到10C这个位置,就是P3的DBR位置,找到P3的DBR位置后,将备份黏贴到DBR处。

  8、重复步骤7将P2和P1的DBR还原,这里讲一下我说的位置减大小在P3/P2/P1这类的主分区也可以适用,只是寻找10C来确定DBR位置是主分区的一个便捷方法,正常逻辑还是用位置减大小来寻找DBR位置。

  9、填写完DBR后,我们填写MBR,在这先只填P1的MBR部分(因为P1的MBR部分填写完整后,其他分区的DBR也会呈现在软件里),P1分区DBR位置填写在C06位置,大小填写在C0A位置,大小从DBR的208位置+1可以获得。

  10、用以上方法填写四个分区的MBR,P4分区的位置是填写EBR的位置,因为逻辑分区是在扩展分区里存在的。

  11、保存后,我们看到P4的EXT为未知状态,所以检查P4的DBR是否有误,发现003位置错误,应该是4E,所以我们更改回来,保存后分区恢复完整,数据恢复完成。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何天朗)提供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用分区医生修复啊,或者直接扫描丢失的分区

网友:
用PTDD也能解决!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也谢谢两位回帖的。。。。。。。。。。。。。

网友:
手工搞显示了维修人员对数据分区结构的了解,这高级恢复的必备知识,一味的用工具,底层的东西一无了解是不能解决疑难问题的。

网友(2018-11-09):
很多笔记本维修的基本都是“桥工”三板斧,数据恢复也只会换头……  一到逻辑部分就头大。。。。

楼主很棒的!赞

网友:
这个一般用软件搞,除了RAID要分析一下,其它的分析用处不大

网友:
确实,用软件就可以,不要这么复杂,但楼主的功力可以的。

网友:
楼主,您是不是先从上往下搜索过,MBR和DBR都被清零了,才逆向填写填写的,如果备份区数据异常,拿软件是不容易恢复的,像最后一个分区出现NTFS明码错误,这个地方很容易被更改。不知道软件可不可以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