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81M - DS2 开机不亮、掉电、

楼主(2018-10-10):
此主板应该是通病、刚开始的时候是掉电、放电必须短接cmos 跳线、放电后 不掉电了、因为没有诊断、所以只能插个喇叭、听见了 滴 — 滴滴 的声音 一长两短、我擦了!显卡啊!集成的显卡坏了?插上独立显卡后发现机器亮了、加焊桥后故障修复!

网友:
估计冷了后。又出现这问题。让时间去检验,

网友(2019-01-06):
电容虚焊这样的故障情况应该少 碰到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