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板载内存可以改大吗?

楼主(2018-10-10):
我有一台笔记本2G内存板载的,没有外接内存接口的!能不能换内存颗粒,改成4G的!

网友:
估计换不了吧?!!

网友:
换了不一定板子能支持亮机的

网友:
得看主板设计,有的芯片组最大支持就那么多,还有地址线  bios  都得支持,型号  图纸一查便知

网友:
换了不一定板子能支持亮机的
得看主板设计,有的芯片组最大支持就那么多,还有地址线  bios  都得支持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