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8-10-10):
开机有苹果标志,但是下去后有声音,无图像,黑屏,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百度下面有,但是要58个豆,我花了12元买了豆,打开一看,说板材有问题,换板,被骗了。。。。。。。。。。。。。。这年头骗子防不胜防。。。。。。。。。。。。。

网友:
不能吃的豆 好冤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a1398 哪款,可以先刷个集显bios 试试

网友:
楼主看你的级别也是修很长时间了     这种问题就拆开研究呗     主板问题   具体就要查条件了

网友:
用原版装过系统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BIOS到显卡

网友:
说不定拆开后有惊喜!

网友:
以前都是直接重装的,下次用楼上几位方法试试

网友:
哥,你上次那台a1707是哪里问题呢,遇到和你同样的故障,求回复。电池接口旁边的12V电感,电压12V-4.5V-11V来回变,风扇一会转一下一会转一下,有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