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系统还有救没?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8-10-10):
这系统还能拯救不?关机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
进入PE,修复一下系统试试,要是还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吧,安装个稳定版的系统,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硬盘问题导致错误的,要修复系统也简单,把那个错误的文件,从好电脑系统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硬盘问题导致错误的,要修复系统也简单,把那个错误的文件,从好电脑系统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其他电脑里我都搜了没有找到这个文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文件的文件夹是哪一个

网友:
sys丢失直接复制就可以 有些dll或者闲七杂八的东西丢失复制进去也不行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把它提示的这个sys文件删掉

网友:
从好系统复制,如果好系统里没有的话,可以把这个文件删除或者移动到别的盘符

网友:
这个也尝试过恢复系统,没有成功过

网友:
其他电脑也没有这个文件的话,可以直接删除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代换文件有好多,删除文件也有好的,也有进安全模式后,再进系统正常的,很多情况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只能重新做系统了。